楼主(2012-07-26):
有没有频率响应在0.4Hz以下的速度传感器,一定要速度传感器,查了好多国外的都没找着。。。

楼主:
测速发电机真没怎么查过,怎么根据测速发电机的参数来看频率响应是否满足我的要求呢?速度传感器这块就没有0.4HZ以下的?甚至要有0.1HZ左右的最好了。

楼主:
我需要的是线速度传感器哎,开始没说明白,测速发电机测得是转速吧

网友A:
用每周3000脉冲的编码器也可以。1Hz=3000脉冲,0.1Hz=300脉冲,足够分辨的了。

网友B:
頻率的單位是HZ 響應單位是時間秒 0.4Hz 這測速器也太慢了 用接近開關來做都相當夠用 還用到編碼器
---------------------
用每周3000脉冲的编码器也可以。1Hz=3000脉冲,0.1Hz=300脉冲,足够分辨的了。老兄 你也錯的離譜  3000PPR 1Hz=1脈衝/s 1脈衝需10sec(0.1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