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6):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我想用威仑触摸屏的485口与松下的FP-X0PLC的485口相连,求高手指点!

网友A:
FP X0 有485吗?
编程口是232的 老大

网友B:
呵呵;用RS485的话,需要PLC上加一个通讯板;

网友C:
威纶屏和FP0的PLC通讯232,好好的,怎么要搞个485出来了?

网友D:
这样只有一个通讯口的PLC有时在调试程序时,触摸屏就得让位给电脑,不知楼主用的是威纶哪个型号的屏,有些屏是有穿透功能的。

网友A:
FP X0的可以加通讯板吗?

楼主:
FP X0 40或60个点的除编程口外还带一个485口,我也请教高手用这个口如何与触屏通讯。

网友A:
正常设置好通讯参数就行了
485一般是两条线

网友E(2012-08-29):
在PLC上加一个通讯板才能用485,怎么不用232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