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6):
大家用的天车继电器控制的,控制电压都是380还是220?有区别吗?

网友A:
我们公司的是36V

网友B:
我们公司的用的是220的

网友C:
为了安全起见,应该是安全电压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380或220的继电器。

网友D:
控制电压都是24V了,也有老的用110V的  感觉还是24V安全啊

网友E:
控制电压用AC24V。这是安全电压

网友F:
生产厂家不一样,控制电压也就不一样,不过大多数都采用24V

网友G:
10T以下单梁或电动葫芦AC36v

网友H:
见过AC36V的多。。。

网友I:
AC36v,比较安全!

楼主:
我们这天车都是AC380V的,吊葫芦和单梁吊都是36V的

网友J:
一般都用安全电压控制接触器的。

网友K:
我们都是AC36V啊

网友L:
我们这里用的10T一下的都是AC36V的,因为有一部分都是手控盒,所以用的比较多。

网友M:
380V,220V,36V都可以但36V安全一些故障率高一些

网友N:
我们这36V

网友O:
电动葫芦还是AC36为多!

网友P:
都可以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 建议用24控制继电器  在控制380接触器

网友Q:
天车(行车)普通继电器控制的在国内应该是~380v较为普遍,其次是220V的,局部天车控制部分根据需要是有110V的,但很少,至于说24V的,本人单位基本都是在PLC控制的天车使用。

网友R:
天车继电器控制:是24V控制继电器再控制380V的接触器

网友S:
AC36和AC48两种

网友T:
36V,48V,110V都在用,很乱!

网友U:
我们厂用的是36V的

网友V:
这都不一定。看天车厂家怎么配的。有直接用36V的接触器控制的,
也有用24V或者220V的继电器控制380V的接触器。

网友W:
我们公司2t的用的是ac36v控制380v的

网友W(2012-09-24):
24v 36v 220v都可以这个一般要考虑接触器的动作

网友M:
安全考虑用36V电压隔离的,维修考虑用380V隔离的

网友X:
我们这里是用变压器变成36V的D1801,这样如果控制电路出了问题修理安全

网友Y(2013-02-19):
我也觉得24v安全些!

网友Z:
AC220V控制电压。

网友N:
36V    安全些

网友AA:
我家的是36V

网友AB(2019-09-07):
回复 网友X:
我们厂的大天车控制回路都380

网友I:
一般是交流36 V

网友AC:
手持按钮盒操作的一定要用安全电压,大多用36伏。其它的什么电压方便就用什么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