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6):
一、数控培训入门学习

1、FANUC0—TD系统数控车床编程指令

1)        M指令

指令
功能
说明
备注

M00
程序暂停
执行M00后,机床所有动作均被切断,重新按动程序启动按钮后,再继续执行后面的程序段

M01
任选暂停
执行过程和M00相同,只是在机床控制面板上的“任选停止”开关置于接通位置时,该指令才有效

M30
主程序结束
切断机床所有动作,并使程序复位

M03
主轴正转

M04
主轴反转

M05
主轴停止

M08
切削液开

M09
切削液关

M98
调用子程序
其后P地址指定子程序号,L地址指定调用次数

M99
子程序结束
子程序结束,并返回到住程序中M98所在程序行的下一行

2) F 、T 、S指令

a)        F指令(进给功能)

        F功能是表示进给速度,进给速度是用字母F和其后面的若干数字来表示的。

     G98:每分钟进给(mm/min)

     G99:每转进给(r/min)

b)        T指令(刀具功能)

     刀具功能是表示换刀功能,它由字母T和其后的四位数字表示。其中前面两位为刀具号,后两位为刀具补偿号。(T0x0y)每一刀具加工结束后,必须取消其刀具补偿,即用“00”补偿号取消补偿功能。

c)        S指令(主轴功能)

     主轴功能主要是表示主轴旋转速度,它由S和其后的数字组成。例如,S600表示主轴转速600r/min。

3)G 指令(准备功能)

代号
组号
格式
意义

G00

G01

G02

G03
01
G00X  Z  ;

G01 X  Z  F  ;

G02X  Z  R  ;

G03X  Z  R  ;
定位

直线差补

顺圆弧差补

逆圆弧差补

G04
00

延时

G20

G21
04

英制输入

公制输入

G32
01
G32 X  Z  F  ;
单一螺纹切削

G90

G94
01
G90 X(U)  Z(W)  I  F  ;

G94 X(U)  Z(W)  K  F  ;
内/外车削单一循环

G92
01
G92 X(U)  Z(W)  I  F  ;
螺纹切削循环

G71

G72

G73

G70
00
G71U  R  ;

G71P   Q   U  W   F   ;

G72W  R  ;

G72P   Q   U  W   F   ;

G73U   W   R   ;

G73P  Q  U  W  F  ;

G70P  Q  F  ;
外径粗加工循环

端面粗加工循环

封闭轮廓循环

精加工循环

···
···
···
···

三、设备,刀具,材料,资料

设备:CK6136i

刀具: 90外圆车刀,35度机夹刀,外割刀,外螺纹刀。

材料: 45号钢,铝

参考书:数控机床操作工(中/高级)----------------------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