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画面出问题

楼主(2012-07-26):
我用wincc我画了一个,但是在激活运行系统是,出现上面的问题
这是怎么回事,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路径里有没有中文?

楼主:
没有中文
我保存在F盘里面,在下面建了个myfirstprojiert的文件夹。。。

网友B:
1、确保你的项目名,项目保存路径以及计算机名不含有中文字符。
2、确保你的防病毒软件以及防火墙不会拦截Wincc的关键信息,有必要的话,使用西门子推荐的防病毒软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确保你的项目名,项目保存路径以及计算机名不含有中文字符。
2、确保你的防病毒软件以及防火墙不会拦截Wincc的关键信息,有必要的话,使用西门子推荐的防病毒软件。
C大的Good Luck~每次都有,是自己每次都敲还是复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