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6):
有台建筑用的那种卷扬机,用的是电磁抱闸的,但载重时用抱闸刹车停不下来,断电到停下来有时有30公分的距离,调整过刹车间隙但是效果不大,(可能我不太会调),我想在停车时反向接触器接通零点几秒,然后再断电,再抱闸,应该可以行得通,但像这样制动接触器该用多大的才可以,

网友A:
反接制动电流很大的,不怕烧坏电机?

网友B:
一般普通电机不允许这么搞的,电机线圈受损大

网友C:
反接制动要接限流电阻的,接触器可以选控制接触器一样大。

网友D:
再把抱闸调紧点

网友E:
这个可以用

楼主:
飞车倒是不会虽然是卷扬机但但做的是跟电梯那种一样,另一边有配重,吊篮也有断钢丝绳保护,现在是客户要求要停得准确点,电机容不容易坏是另一回事,其实电路上不做成反制制动,但实际上也有很多时候操作都跟反接制动情况一样,比如像天车,还不是经常正反转,切换速度一般都在0.5秒以内,但马达这样坏的情况比较少,接触器坏的时候比较多

网友F:
楼主你想这样解决,还不如再想办法解决电磁抱闸的问题呐,再不济换个电磁抱闸试试看.

网友G:
和上面说的一样,反接制动不可取。提前停机,然后调紧刹车。

楼主:
提前停车也不行,因为载重不一样时,惯性也是不一样的,有其它办法可想么,只能在抱闸上想办法的么?

楼主:
因为其它原因,抱闸更换不了

网友H:
调抱闸,这样的机器可不敢反接制动!那样电机就吃不消了!

网友I:
我个人认为,接个电机能承受的零序电流岂不是比反接制动更好。

楼主:
请教楼上的兄弟,零序电流指的是?是直流能耗制动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个人认为,接个电机能承受的零序电流岂不是比反接制动更好。
零序电流?请问是什么?

网友K:
建议在抱闸上下工夫吧

楼主:
我看有种液压抱闸,跟原来的电磁抱闸外型差不多,只是推动是一个液压缸,有个小马达,不知这种抱闸打开有延时的么,有什么弊端?价格跟电磁抱闸差不多,但我看常 用的都是电磁抱闸

网友L:
液压抱闸,塔吊上用的。放在你这上面保证要它停哪就停哪

网友M:
调整抱刹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你加一个变频器就行啦(国产信捷等变频器也就是2000块左右吧,最多上下200块钱)。
为何总是在制动想办法呢?况且加了变频器变成柔性停车,对你的整个系统都有莫大好处
问题是没人买单呀,要是有买单早就跟他装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