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6):
我的系统有2台西门子V10变频和1台西门子430变频,用西门子S7-200控制,现在线路已接好,PLC未送电,只给变频送电做调试,出现问题:3台变频都送电,430散热风扇即启动,如果先启动V10,再给430送电,则V10会复位甚至死机,将430的模拟量输入输出都摘除,则恢复正常,请帮忙分析一下怎样解决。

网友A:
是不是参数没有设置准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