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6):
我以前除了在学校接触过普通机床维修,什么数控机械加工设备基本没有接触和维修的机会,
但是我们服务的单位也有那么一两台线切割,一是他们很少出故障,我们没机会,二是他们自己有一两个搞设备维护和管理的,一般他们自己处理了,就算有什么事,也是他们指哪里我们做哪里,所以我们水平是蛮差的。
但是偶尔也有他们找不到原因的,也试试看我们能不能搞好。

现在遇到一个线切割的故障,切小工件没有问题,切大工件,开始正常切半个小时就没火花,显示短路过流,我不熟悉这种设备,他们说切削液也换过,丝也换了,导轮也检查了,卫生也搞干净了,问题依旧。但是我判断是切削速度小于进给速度,不是进给太快,就是切削太慢,导致切削丝与工件接触过紧,没有火花但是电流很大。
就问了工作电流电压是正常的吗? 他们说是,我问脉宽脉间这些开关档位都是对的吗?他们说是,他们一直是这种状态从来没有动过。我问进给速度能调慢吗,他们说不能,他们从来没有调过。
我实在想不出办法了,我就说回去查查资料,明天再看。

我准备今天去吧切削功率适当调大些,脉宽调窄一些试试,去了他那里,竟然又好了,他们说又换了一次丝,居然又正常了。

楼主:
别人遇到问题可以守在那里搞几天,我们不行啊,我们就得做事,没事不能呆在那里。

楼主:
操作工说上次是谁谁换了导轮就好了,上次谁谁搞了几天没有搞好,后来突然又好了,他自己都没搞清楚什么原因。这个东西有这么复杂吗?

网友A:
他线切不了,建议安上一把菜刀。剁,使劲剁。

楼主:
是不是发错了板块啊?数控技术板块??

我请教了一些修得多一点的同事,他说可能有短路的地方,我说开路没有电流,他说与电流测量点有关,没有测到,还有开路电压他说应该有100多伏,我说是低压档,他说低压也应该有100多伏。

网友B:
两次看了这个帖子,踌躇了一阵,还是顶一下;
是快走丝线切割吗?

可以咨询一下厂家、或阅读说明书,看看进给速度是否允许人工调节;
6楼描述“我说开路没有电流,他说与电流测量点有关……”,或可检查一下取样回路是否正常。

但“切小工件没有问题”,应当取样回路是正常的;“切大工件”,是厚工件吗?
“开始正常……”,又似是软故障,从电的方面考虑,或者与发热等有关,又如接触不良等,但不能确定。
说了跟没说一样,楼主莫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是丝没有装正,因为切割大工件时的阻力绝对是比切割小工件的大的多,再加上如果丝有点没装好,就更可能,丝一装偏,就更背力,就像楼主所说的,切削速度小于进给速度,过流也是会发生的,个人见解

网友D:
看来楼主要蹲在那里仔细观察一番了。

楼主:
谢谢各位,这个东西估计下次不会找我修了,想太多估计也是白费心思,还是想想学什么东西赚钱咯?

楼主(2012-08-28):
找了一本书看了一下,印证了我的判断

网友E:
楼主那线切割好干净啊,我维修过的从来没有这么干净的,不要太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