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加长的问题

楼主(2012-07-26):
我想着把排风扇电机轴加长一截,为了动平衡是不是反方向也得加长啊?

网友A:
做个记号学习了。
怎么加长?电焊机焊上?同轴度办得了?

网友B:
只要你同心度做好了就可以适当加长。反方向加长是没有用的。

网友C:
为什么要加长呢?你加长了,就要做转子的动平衡,做好动平衡另一端不用加长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着把排风扇电机轴加长一截,为了动平衡是不是反方向也得加长啊?
能发个图片什么的吗楼主,要在加长的一截轴上安装什么吗?请具体一点

网友E:
KK,具体问题具体要求。

网友F:
为什么要加长呢?

网友G:
重做一下轴,打进去就可以了。接长,有点不好接啊。

楼主:
已经加长了,动平衡的问题也解决了,载荷不大我直接用电焊焊的,比起之前震动也不大。

网友H:
焊完后车下,以前经常这样干,电机轴承卡死拆不下来,吹掉了,然后补上再车

网友I:
要保证同心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加长了,动平衡的问题也解决了,载荷不大我直接用电焊焊的,比起之前震动也不大。
请问楼主你加了多长,你能不能回复一下群里面其他人给你提的问题呢

网友J:
楼主同轴是怎么保证的啊

网友K:
电机轴加长的问题,要慎重。当然如果载荷不大,加长的问题也不大。这里除了动平衡的问题,还有扭振的问题呢,而且换一颗通轴要比焊接一节可靠的多。

不要小看这个加长,一旦没算计好,就可能出问题的。

网友L(2019-03-11):
回复 网友H:
电机轴可以直接在电机上焊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