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6):
请教:接线及调节参数

网友A:
回去琢磨说明书,一般人没有说明书也没法说清楚

网友A:
我前一段时间也是碰到这么回事,供水用的变频器没有说明书,我只能干瞪眼连压力都调不了,都不知道那里边的参数表示的什么意思

网友B:
你可以打客服电话问啊 0755 83313167

楼主:
谢各位老师,我多少懂点,正在调试。

网友C(2012-09-17):
各位!怎么样?我这小区就是这种,最近出了点问题,就是转速压力上不去,想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D:
恒压供水的主要调模拟输入参数和PID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