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6):
各位老师,现代生产设备的容量给了,你要计算实际负荷电流,有没有什么经验?比如说100kw总容量,他的实际电流应怎么计算?急!谢谢。

网友A:
应该200A左右

网友B:
电源220V的:1KW=3.5A      电源380V的:  1kw=2A

网友C:
估算的很好。

网友D:
楼上的讲的很清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阻性负荷:电流A=功率KW*1.5;
变压器:电流A=功率KVA*1.5;
电机类:电流A=功率KW*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