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报警

楼主(2012-07-26):
西门子书本性变频器频繁报警关机,报f008,请大侠分析原因

网友A:
建议看看说明书

网友B:
模拟输入信号丢失,可能线断了或信号超出范围了,检查模拟量输入信号线,测试信号输入

网友C:
看说明书啊,都有故障代码的

网友D:
F0080
ADC 输入信号丢

¨ 断线
¨ 信号超出限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