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6):
小弟现在也正在学习PLC啊  我现在对三菱的常用的一些指令都比较熟了,但是机械上面的气缸,链条,螺杆,凸轮等等零部件不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动作的 怎么办啊  我听别人说想好搞编程,这些机器的动作的状态很重要,要弄清楚才能编程。请高手指教啊  谢谢啊

网友A:
不是机械动作的重要,而是机械上连接的行程开关什么时候产生信号,得到信号后机械需要什么样的动作

网友B:
这些实际的东西,现场去看下,就好理解了

楼主:
哦  那怎么样熟悉这个机械需要什么动作 怎么样做啊 谢谢~~

网友C:
如2楼所说,眼见为实,可以观察、询问某台设备的动作,或者看看机械原理的书;
个人简单的理解,电气控制,通常不关心机械零件的动作过程、而是机构动作的结果
——但我这话说出来,底气感觉不足,毕竟自己涉及面过小、表述上也不好把握。

网友D:
了解工艺动作 编程。

网友E:
关键是要了解机器的结构,动作。

网友F:
机械、电路、液压等你要懂一点;

楼主:
没机会去现场看看  我们是贸易公司,平时我在公司,就是接接线,输输程序而且。 接触机械的机会蛮少,但是很想学会PLC ~~  高手你们是怎么从什么实际工程经验,到自己单独能编程 调试机器的啊  想必你们也经过了这个过程。请大家多多教教小弟啊  谢谢啊

网友D:
搞些现场服务。
整天在家是不行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