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6):
今天电气改造,给水泵更换EOCR,但所有工作完成以后,却发现SCADA上有报警,记录显示PUMP FAULT,但2秒钟以后却自动复位显示NORMAL。该报警时间恰好是给泵上电并开阀门结束改造时间。简单分析了一下,返回现场确认接线没有问题,然后再次断电,重现改造完成时的操作动作(上主电,控制电源,旋钮打到AUTO),但并没有期望中的报警出现,无语了,改造了这么多台泵了都没出现这种现象,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了。没辙了,心想只要没问题了就行了,管他呢。

但总是在心里想着,后来又仔细的回想了一下操作过程,终于发现可能引起问题的原因了。原来在给EOCR设定完参数以后,为了确保泵的正反转,便在手动状态下上电运转了一下泵(开启之前需要关闭泵的回路阀门以保证测试时不会影响管道的压力和流量参数的变化,在泵的入口处和出口处都有手动阀门,而且在出口阀门于泵之间还有一个单向止回阀),问题就出在这个关阀门上面,因为关的是入口处阀门而不是出口阀门,所以在启动确认泵的转向时,即使通电时间很短,但此时在入口阀门与单向止回阀之间的水已经被抽出,导致这一段腔体内形成负压,而我的操作顺序是先上电,然后再打开的入口阀门,这就导致了在打开阀门时水立即被负压给吸了进去推动叶轮由静止瞬间加速旋转,从而导致EOCR报过流,待这一小段腔体内水充满以后,叶轮便会慢慢停止,所以报警自动复位了。

至此报警的原因也算是分析清楚了。也汲取了经验,即严谨的操作流程的重要性(如果先开阀门,再上电,就不会出现报警了),还有到底如何选择该关闭哪个阀门(虽然关闭入口阀或出口阀对于泵的转向测试所起的效果是没什么区别,但却会引起后续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A:
一般的热继电器保护不是蛮好吗?

网友B:
实践出真知

网友C:
很好的介绍,叙述得也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热继电器保护不是蛮好吗?

重要设备不能出现DOWN机,所以就要提前做好全面的保护措施。。。

网友D:
经验之谈,值得借鉴。

网友E:
佩服楼主这种精神 一丝不苟 严肃认真

网友F:
很好的分析,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G:
做这个就得用好点的

网友H:
楼主经验丰富 技术惊叹

网友I:
这只是你的分析,是否真正的原因,还要把试验过程在重复一遍以确定之...........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介绍,叙述得也很清楚。

网友K:
由此看出,楼主的专注于投入。搞专业的这个职业素质确实值得竖起大拇指的。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