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sb12电源如图:求Z1稳压管数值是多少!!!!!!

楼主(2012-07-27):
如题目:手工绘制,如有错误,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大于UC3842实际工作电源,小于K2225的驱动电压上限值。约15-25V,一般为18V,20V左右。你能画出这张图按理不用再问的。

网友B:
保护K2225不被击穿.代用的话,玻壳稳压管,15V可以了.中山宇丰是大师,他说的对头.

网友C:
能画出这样的电路图应该不简单了。

网友D(2013-03-11):
肯定是18V

网友E:
图纸画的真漂亮。以前修CRT的显示器都是用3842的芯片。这个稳压管多位18V。

网友F:
如果是SOT23贴片的就是Y6,稳压二极管18v.如是普通的就是1N4746 18V。

网友G:
供电的话最少需要17V 芯片才能起震 1N4746 18V 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