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步进之间干涉

楼主(2012-07-27):
公司在做一个产品.一个电机带动圆盘需要转90度停顿,一个是带动机械手来回运料.程序写好之后单独运行圆盘电机精度能达到,可是一打开机械手的电机就出现好大的误差,求高手指点..

楼主:
来个高手指点一下咯.@wushulin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来个高手指点一下咯.@wushulin
你的论坛大召唤术不管用.....
还不如找JINT代为召唤

话说,论坛也可以加入这个功能哦,论坛大召唤术....

网友B:
也放是程序问题吧?用什么控制的?机械手装在哪里?机械手的重量?
驱动器的电压?是不是共用一个电源,而电源的功率不够?
都要有啊!

网友C: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公司在做一个产品.一个电机带动圆盘需要转90度停顿,一个是带动机械手来回运料.程序写好之后单独运行圆盘电机精度能达到,可是一打开机械手的电机就出现好大的误差,求高手指点..
分两根线接两步进电机电源,单独动作机械手有没有问题楼主?再检查电路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E:
等楼主的正解。

楼主:
结果是驱动器的问题呢,好像是驱动器装的过近产生脉冲的干涉了,拆开之后把里面一个滤波器功能的打开好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