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执行到PLSR没输出

楼主(2012-07-27):
FX1S PLC
为什么PLSY有输出,到PLSR不是输完脉冲就停,而是一直在输出.

网友A:
呵呵;你设的就是一直输出的呀;

楼主:
第一条是一直输出,但是跳到下面了为什么还一直输出呀

楼主:
现在没办法试,但是程序能够转换到S21

网友B:
ld m8002
set s20

楼主:
前面还有一步是
ld m8002
set s0

网友C:
我上机试试。
FX2N以下版本,FNC57 PLSY 与FNC59 PLSR 只限于任何指令编程一次。FX2n以上版本,可同时使用两个指令,但限于不同点输出,即y000 y001

网友A:
呵呵;FX2N是一个系列,每个系列都有不同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