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7):
为什么我的AB编码器800脉冲一圈?应该是400脉冲一圈的啊!为什么会默认2倍频?如果想改回无倍频用什么指令?三菱FX1N请神人指点!

网友A:
呵呵;三菱FX1N是没有倍频指令的;
看一下你的设置及用的批令;

楼主:
ld m8000      out c251 k8000
ld x10           rst c251
编码器A接X0 B接X1
请指点!

楼主:
刚才问了卖家一下,他好像也不是很懂。是不是400脉冲的编码器,把A和B相都接入X0 X1,用C251计数是800脉冲一圈的?还是应该就是400脉冲一圈的?迷糊中……

网友A:
如你的编码器是400P/R的话,转一圈是400个脉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你的编码器是400P/R的话,转一圈是400个脉冲;

楼主:
是不是我AB相接上X0 X1,用2相2输入的话会把A相和B相的脉冲相加?就是A相400脉冲+B相400脉冲=800脉冲一圈?有人这么说,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