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7):
广数980TA车削零件时总是有八九十丝的跳动,求助高人指点;

网友A:
与系统无关,主轴轴承坏了。

网友B:
还要检查一下主轴上的螺母是否松了。

网友C:
先看看主轴上卡盘与边沿有间隙在转动时多观察是否有变化,削零件时跳动是不是正负误差来回变动,如是就打开变速箱紧固主轴上的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