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7):
如题,要是在程序里把寄存器里的数转移后清零,由于程序扫描的延迟丢失的脉冲如何处理?

楼主:
请教高手

楼主:
是我描述得不太清楚么

网友A:
是要清零计数器吗?

楼主:
感谢版主回复,是清零,PLC里用于编码器计数应该是硬件计数吧,跟程序扫描无关,我指的是当需要计的脉冲超过一个32位寄存器的最大值,就需要把它保存到另一个寄存器,然后清零,但这些操作是在程序里执行的,当执行这些操作时脉冲没有停止,那不是就会出现计数不准?

楼主:
好像单片机里有计数中断,可以中断里执行,PLC里要如何做?

网友B:
32位的计数器的数值是非常大的,估计你没那么容易搞得它溢出,如果真有,不妨要以这样:
拿16位的举例,因为32位的数太大了
16位如果是正负计数的话,拿32000与当前值作比较,如果超过该值则立刻将值移出,然后复零就不担心溢出的问题了

楼主:
回楼上,我现在的问题就指的是你移除到复零,需要一定的扫描时间,要是计数脉冲快过程序的扫时间,不是会丢脉冲的么

楼主:
回楼上,只是讨论下这个情况,并不是实际遇到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单片机里有计数中断,可以中断里执行,PLC里要如何做?

个人觉得用中断也没用,你是靠计数器来计数,计数器清零肯定要一个时间,而在这个时间里,如果编码器有脉冲输出,那么应该就会造成脉冲丢失

网友C:
要比较扫描时间和计数频率

网友B:
一条复制指令到一条清零指令这个已经很快了吧,如果在这个时间计数器变化,那只有找响应比计数器变化更快执行单元

楼主:
版主你好,我指的单片机中断是带捕获跟自动重装载的计数功能的中断,初值可以预先放到一个寄存器里,溢出时硬件自动装为初值(也就是跟清零差不多)并产生中断,中断里要执行的只是溢出的次数计数,不会影响到脉冲计数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