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7):
各位老师,三台同型号的变压器能并列运行吗?谢谢!

网友A:
见过电力变压器两台并联运行的,三台的不知道。

网友B:
能,只要不接错相就行

网友C:
分配一下负荷吧,尽量不要搞并列运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三台的不知道··

网友F:
变压器并列运行要满足几个条件:1、变比相同。2、短路电压相等。3、连接组别相同。4、容量比在3:1范围内。

网友G:
直接换成大的

网友H:
理论上可行,实际上,不可取

网友I:
能  但很危险的 啊   一般还是不要 的 啊

网友J:
完全可以,只要满足1、各台变压器的额定电压和变比相等。2、连接组别相同。3、各个变压器短路阻抗标幺值相同,阻抗角相同即可。

网友K:
可以的撒  但是不要并错哦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分配一下负荷吧,尽量不要搞并列运行。

网友M:
应该可以吧

网友N:
是不是和烟盒上的“吸烟有害健康”一样?

网友O:
为什么要三台变频器并列运行??换大点容量的一台Q
并列运行要有很多条件的,如有一点不对会烧变频的,还会引发不必要的故障

网友P:
跟几台发电机并网原理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