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7):
三菱plc FX1N 的状态寄存器S0~S127 会不会被用坏?因为看到PLC说明书上S0~S127是EEPROM保持的,EEPROM擦写次数有限制的啊,10万次啊!!!!!!!!!!!
怎么回事?
海瑞思自动化

网友A:
这个,可能要清楚状态器的每次变化,是不是EEPROM每次都被改写。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有没有人用坏过这些状态寄存器,如果都没有用坏过,估计就是并不是每次变化就改写EEPROM
海瑞思自动化

网友B:
呵呵;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坏的;

网友C:
EEP保持的东东,都是断电才会进行写操作的的,内有掉电检测电路,像一般的24C系列EEPROM ,进行256字节的写操作能在10MS内完成,掉电时靠PLC内部电容的电量进行EEP写操作,除非你一天断电个几百上千次不然你写不坏EEP的

网友D: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坏的;

网友E:
不会的了啊

网友F(2012-09-04):
应该是不会用坏的,系统自带的东西,像中间继电器一样,内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