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最难办的事

楼主(2012-07-27):
我厂原来的控制箱是用JZ7中间,可就是电接点压力表不经用,因为电接点压力表接点和JZ7线圈在交流380V回路中,我想现在是不是都用弱电控制强电。

网友A:
楼主是说,电接点压力表触点控制JZ7中间继电器线圈,压力表触点容易损坏吗?
可查一下损坏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触点容量小、动作频繁、因线圈电感灭弧不好等;
查对原因后,再采取针对性措施。

若采用低压控制,亦需注意可能因触点氧化造成的接触不良故障。

网友B:
用中继转接一下,是接触器的线圈电流造成表损坏的

网友C:
电接点压力表用中间继电器转一下,别直接用在控制回路中

网友D:
压力表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再用中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

网友E:
380V回路用中间继电器控制,压力表直接控制中间继电器。这样试应该不会出现楼主所说的问题了。

网友F:
电接点表,最好是24V的。
那么一点点触点,高压的用不了多久。

网友G:
是啊  用中继过一下的好  高电压也不安全

楼主(2012-10-02):
是啊,我想用中间转一下,可是这样又会把电路搞复杂了,这就是我最头疼的!

网友H:
楼主说的JZ7就是中间继电器,380V的线圈0.2A左右,压力表电接点容量应该没问题,可能是线路有问题。

网友I:
是啊,我想用中间转一下,可是这样又会把电路搞复杂了,这就是我最头疼的!-----这样也算复杂!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说,电接点压力表触点控制JZ7中间继电器线圈,压力表触点容易损坏吗?
可查一下损坏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触点容量小、动作频繁、因线圈电感灭弧不好等;
查对原因后,再采取针对性措施。

若采用低压控制,亦需注意可能因触点氧化造成的接触不良故障。

讲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