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伺服、步进马达的问题。

楼主(2012-07-27):
想问问在三菱PLC中,如何用程序把马达释放?
另外请大侠出帮我看看这段程序哪里出问题了,万分叩谢!
我是想让马达左边走1000个脉冲,然后右边也走一样的。可是它只是左边动一下,然后右边动一下。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上来请教大侠们了。松下的伺服马达,放大器也是的。

网友A:
马达释放是什么意思?

网友B:
眼拙,这看起来怎么不像三菱哦

网友C:
程序是信捷PLC的,动一下是正常的了,程序上,一接通就被复位了。如果是松下PLC程序是安全可以运行的。但其它PLC都不行。
还有,这里有二个Y0,成了双线圈输出。
马达释放----步进驱动器上有释放输出接线端,通电即释放了,也就是伺服电机的使能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是信捷PLC的,动一下是正常的了,程序上,一接通就被复位了。如果是松下PLC程序是安全可以运行的。但其它PLC都不行。
还有,这里有二个Y0,成了双线圈输出。
马达释放----步进驱动器上有释放输出接线端,通电即释放了,也就是伺服电机的使能功能
如果我是单边动的话可以走完的啊 为什么正反转就不行了呢?驱动器上面接线我知道,我想知道用程序释放该怎么写?

网友C:
双线圈啊,这个只能出现一次。把你要走的数据量,改成数寄存器。正反转时,不要直接用这种硬方式,而是要用软操作,用变量来控制才可以的。先了解一下数据寄存器是怎么用的就可以了。

网友D:
把伺服的使能信号用PLC的一个输出点来控制,断开该点就是释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线圈啊,这个只能出现一次。把你要走的数据量,改成数寄存器。正反转时,不要直接用这种硬方式,而是要用软操作,用变量来控制才可以的。先了解一下数据寄存器是怎么用的就可以了。
谢谢了 我先去看看资料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伺服的使能信号用PLC的一个输出点来控制,断开该点就是释放了。
要在驱动器上面接线到PLC上面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伺服的使能信号用PLC的一个输出点来控制,断开该点就是释放了。

  要在驱动器上面接线到PLC上面吗?
要接线

网友C:
释放就是给驱动器释放端一个信号,保持5V电压,电机释放。

网友E:
貌似好难,,学习去了,我在看看

网友F:
信捷是不是和FX差不多啊

网友G:
脉冲+方向  ,反转的时候  让PLC控制方向的哪个输出点输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