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7):
各位老师:电气设备中的变频器容量很大,所以在变电所低配盘的电容柜里加装电抗器,请老师告诉我怎样选择?谢谢!

网友A:
装直流电抗器?还是交流进线的?不管是什么的,只要把你的装置容量(电压等级和额定电流)告诉电抗器的制造商,一切都ok了。他们有选型手册,对照你的容量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