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凌PLC STL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2-07-28):
各位大哥大姐好,小弟我初学PLC不久,现在遇到一点疑问,关于STL指令的编写方式的问题,请看下面!
这个是我书上的梯形图,橙色是STL指令,我想确认一下我用紫色圈住的这一段程序跟我下面用GX编写的是否一致。
这是我用GX编写的,请问这样是正确的吗?与上面的是否表达相同的意思!
STL用单独一行编写,RET用单独一行结束。是这样吗?

楼主:
被中华工控网图标挡住的是,RET指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哥大姐好,小弟我初学PLC不久,现在遇到一点疑问,关于STL指令的编写方式的问题,请看下面!
这个是我书上的梯形图,橙色是STL指令,我想确认一下我用紫色圈住的这一段程序跟我下面用GX编写的是否一致。
这是我用GX编写的,请问这样是正确的吗?与上面的是否表达相同的意思!
STL用单独一行编写,RET用单独一行结束。是这样吗?
使用软件而不阅读软件操作手册也只属于中国用户的特色之一。
在GX DeveloperV8 操作手册第6-11页,其他版本也可以在对照的手册中找到下图中的描述。

网友B:
用在监控状态就能显示上面那格式了

网友C:
呵呵;这是用了不同的软件的原因;

网友D:
应该是一样的,对于s0的激活步表示方法不一样而已

网友E:
能够编译通过,或者运行程序能达到预期的功能,就是正确的;
也许,有的刚使用该编程软件的人,没有或没有注意到编程软件的手册吧。

网友F:
S大威武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请问你有软件手册吗?如果有,可以发一份给我吗?

网友G(2013-06-08):
新问题啊,最近买了个FX1N,结果步进指令一输入就报错,后来找店家解决,说是要加“母点”如图
虽说加了母点问题解决了,但是问原因,店家就说是经验,我实在疑惑。GX手册上也没说要加什么“母点”啊?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H(2017-09-27):
最近刚刚看到步进指令,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