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8):
发两个铝型材的图,大家帮忙看看哪里有卖的?最好是现货,本人用量很小,不值的开模。

网友A:
广东南海市那边有很多铝型材工厂

网友B:
如果是自己画的,市面上基本上是买不到。
但上面这个图,不是标准型材,估计现成的有难度,不是佛山南海,还是其它地方都不好弄。120的高度,这台型材机最少要1000T以上的机器才做得出来。这个模具估计成本应该不会超过3000元.是个简单模。然后就材料成品价大约是19~22元kg(不清楚现在铝价多少).

网友C:
最好直接找供应商

网友D:
没见过这样截面的型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自己画的,市面上基本上是买不到。
但上面这个图,不是标准型材,估计现成的有难度,不是佛山南海,还是其它地方都不好弄。120的高度,这台型材机最少要1000T以上的机器才做得出来。这个模具估计成本应该不会超过3000元.是个简单模。然后就材料成品价大约是19~22元kg(不清楚现在铝价多少).
主要是还得开模,我要的量不是很多。所以不想开模了,最好是能找到现货。成品价大约就是19~22元kg,最贵的也不会超过28。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见过这样截面的型材
纸箱厂糊盒机动上有这样的型材。

网友E:
找当地专门卖铝型材的地方找他们问问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发两个铝型材的图,大家帮忙看看哪里有卖的?最好是现货,本人用量很小,不值的开模。
你可以直接叫别人做压铸模的模具厂给你做一个,标准的估计没有,除非你找毛坯在另外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