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消除感应电

楼主(2012-07-28):
一根阻燃管穿有1根火线1根零线2根双联线,关闭开关,节能灯还是一闪一闪的,经测量发现感应电压有110V,时间一长节能灯不是灯管坏了就是镇流器坏了,请教各路英雄怎样才能消除这个感应电?

网友A:
看一下开关是否接在火线上的

楼主:
开关接的是火线

网友B:
有时候是一闪一闪的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开关是否接在火线上的

网友D:
是不是节能灯的质量问题

网友E:
先换个灯再试试

网友F: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同管线路有很长吗?
   “一根阻燃管穿有1根火线1根零线2根双联线”,是说还另有一根相线吗?
   如果可以,将另一根相线断电,看是否还有该情况,以此判别是否为感应电(我可能是外行话)。

网友G:
应该是控制了零线

网友H:
呵呵  很明显  灯的问题,不是感应电,,我有这方面丰富的经验!

楼主:
我把灯都拆下来了,还是有,只有把带感应电压的线接到零线上才消除掉,但是这样没双联线了

楼主:
我把双联线从两边开关上解开来,还是一样

网友I:
弄个可靠接地就好了。。。

楼主:
开关进的是火线,我把两根双联线解开,灯也拆了,测量两根双联线还是有非常高的电压

楼主:
怎么个接法

网友J:
开关上是不是有一个LED指示灯??即便是这样也不应该把灯“烧”了!!如果你故意夸大结果,那你永远不会知道原因??

网友K:
我曾经遇到过这么一个问题,在车间里需要安装两个紫外线灭菌灯,但是因为导线不够所以打算借用一下灯管的零线,全部接完测试的时候出现问题了。关闭灯管开关打开紫外线开关紫外线灯正常亮,可是灯管也跟着闪烁并且亮度有原先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亮度,关掉紫外线灯开关后症状消失。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呵呵  很明显  灯的问题,不是感应电,,我有这方面丰富的经验!
如果不是火线进开关 就是以上朋友判断的原因

网友M:
查下开关应该是控制零钱,灯质量差

网友H: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呵呵  很明显  灯的问题,不是感应电,,我有这方面丰富的经验!
如果不是火线进开关 就是以上朋友判断的原因

楼主已经说明了开关进火线的

网友N:
电线质量不好,不信把线换了,不要用双绞线

网友O:
我也曾遇道过这个问题。把火线接在开关就好了。

网友P:
多看看老电工的经验是如何的

网友Q:
楼主可以看看零线连接是否牢固。

网友R:
我家里也碰到过类似问题过,后我把相线进开关就不闪了!

网友S:
一是零线带有电压,二是控制的零线

网友K:
真个帖子好长的生命力啊

网友B:
我家的也是这样,双联开关,换了相序也不行

网友T(2015-01-01):
1、开关必须控制火线
2、检查一下零线正常否(零线对地电压)

网友U:
并联一个电阻怎么样? 300kK 1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