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8):
我们公司有个水箱就是想让它自动动作;也就是软水系统得循环过滤用的,原理就是:水箱到低水位了,接触器吸合,马达动作抽水,同时一个电磁阀吸合,补水、、、到高水位让它自动停掉,低水位了它自己能够自动动作!   在此希望各位前辈,师傅,多多指教!附图最好!谢谢了!

网友A:
电磁阀的水源来自那里,往哪补,水泵抽哪的水往哪抽 用浮球开关就可以了

楼主:
答谢
电磁阀的水来自马达抽的自来水,然后经过粗细盐过滤,制成软水。。。让浮球怎么控制马达和电磁阀?小弟在此跪求师傅帮忙!谢谢。。。

楼主:
求解
电磁阀的水来自马达抽的自来水,然后经过粗细盐过滤,制成软水。。。让浮球怎么控制马达和电磁阀?小弟在此跪求师傅帮忙!谢谢。。。

网友B:
浮球的状态有开和关

网友C:
浮球开关怎么用,找五金店的老板就行了。卖开关的五金店老板会用的。

网友D:
用浮球或者水位控制器都可以

网友E:
如六楼所说,用浮球或者水位控制器都可以

网友F:
呵呵,说一个成本比较低的例子,就是用一个桶+两个限位+软钢丝绳+自制的铁块+一个轮子
把水桶装水(重量根据自己需要适当调整)放进水箱然后联上软钢丝绳那头联上铁块放在水箱外面用那两个限位做一个液位计当铁块接触到上限位是补水接触到下限位时停止。简单吧,但挺好用。还是全自动的。

网友G:
买水位控制器或来电我告诉你13528716900

网友H:
就是一个起保停电路吧,水位开关充当启动停止开关,电磁阀并在接触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