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9):
请问发热电炉丝为什么会在长时加热后变短?电炉丝是螺旋型的,放在瓷管上有一米,后缩到只有60--80CM.

网友A:
还没看过这样的情况,可能是热胀冷缩吧

网友B:
这个没什么啊!

网友C:
热胀冷缩

网友D:
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有使用加热管断线报警器吗  如果发热丝断了  立即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