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9):
我们公司有一台变频器在正常生产时,生产线按下急停以后,再开机就直接显示的原先的频率,而不是从零开始再提速到正常使用的速度。为什么不能复位为零呢?

楼主:
生产线按下急停以后,再开机就直接显示的原先的频率,而不是从零开始再提速到正常使用的速度。例如急停之前是30hz,再开机就是直接显示30 hz,没有升速的过程。就好像是接触器一样的效果了。

网友A:
这个帖子咋跑到“聊天室”来发了?你这个变频器参数设置有记忆功能,记忆在上次停车的给定位置了。在说明书里找,又该有这个参数的说明。

网友B:
应该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C:
其实变频也是渐变加速,只是没有显出渐变过程(有些变频只显示设定频率,或参数可修改),按你的意思变频还是可以工作的,如果瞬间输出30HZ肯定会过流,纯是庸人自扰之。

网友D:
会不会加速时间给人改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加速时间给人改了呢
正常开机是从零开始加速的,就是按下急停之后再开机是那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加速时间给人改了呢
正常开机是从零开始加速的,就是按下急停之后再开机是那样的。
你把变频器型号写上来,大家可以好帮你分析下

网友E:
你看到的30HZ是变频器原设定目标值,按急停在开车,实际上变频器还是从0HZ开始加速到你的目标值,加速时间是多少

网友F:
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如果变频器一起动就是30HZ,也就是从0HZ加速到30HZ的时间为0或者很小,那么这时变频器肯定会报过流故障,除非你的变频器功率很大而电机功率又很小;另外建议楼主查看一下,按下急停时,变频器的运行信号是否已经断开?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今天去仔细观察一番,然后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