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9):
三菱伺服中属MRE系列最便宜,当然也没那么好用。以下是我在设置参数时遇到的问题点。
 按照说明书上介绍的方法,我在设置参数PR21时首先需要将PR19改为000E,然后断电。可是再次上电后在显示PR0时按下↓按键,参数跳到PR50,再按加减就乱来了,一直在PR20和PR50两个状态下循环。根本进不去PR21。经过多次尝试后总结出如下方法:如果是PR20以后的参数,需要先将PR19设为000E,在LED显示000E的状态下按MODE按键,系统自动调到PR20;然后通过↑↓箭头按键可进入PR20以后任意参数设置状态。

网友A(2023-12-04):
谢谢分享,正好碰到MRE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