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9):
我用简易编程器备份了三菱FX1N-60MR的用户程序,是扩展名为bin的二进制文件,请教各位高手如何把

它转换成扩展名为gpJ和gpS的梯形图?谢谢!

网友A:
直接拷贝到电脑
然后用三菱的软件打开。

如果还不行,可以联系我,QQ:57682349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拷贝到电脑
然后用三菱的软件打开。

如果还不行,可以联系我,QQ:576823498
这样行吗?

网友C:
你的是什么简易编程器?

楼主:
就是那种专门给存储芯片(如:NM27C512)进行读写的多功能BIOS编程器。

网友D:
正常的备份程序方法是用编程软件 编程电缆读出来保存到电脑。
你是搞单片机搞多了。
简单的方法不用用复杂的方法。
麻烦给自己找的。

楼主:
老兄说的是,当初由于一时买不到编程线,作为应急只好读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的备份程序方法是用编程软件 编程电缆读出来保存到电脑。
你是搞单片机搞多了。
简单的方法不用用复杂的方法。
麻烦给自己找的。

老兄说的是,当初由于一时买不到编程线,作为应急只好读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拷贝到电脑
 然后用三菱的软件打开。

 如果还不行,可以联系我,QQ:576823498
这样行吗?

是啊,三菱的软件根本打不开bin的二进制文件,改扩展名也不行。

网友D:
你要是能把BIN改成gpj格式的
你是什么样的水平了

网友A:
哈哈,我可以的。
我开发过PLC的编程软件。
是完全自己开发的,一个人。

网友E:
你可以拷进一个芯片里,装回PLC,再用编程软件读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可以的。
我开发过PLC的编程软件。
是完全自己开发的,一个人。
老兄,了不起!那具体点说,是不是可以用现成的软件转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拷进一个芯片里,装回PLC,再用编程软件读出试试
谢老兄,这方法我也想过,只是要找个PLC现在对我来说比较费劲只好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