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9):
DTS495-1型号中495-1的意义以及它的接线问题 电表的额定容量是多少

网友A:
电表上写着电流是多少

楼主:
基本电流是 :3×30(100)A
小于15A的电流,电表能不能转(显示出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表上写着电流是多少
基本电流是 :3×30(100)A
小于15A的电流,电表能不能转(显示出数字)?

网友A:
几十毫安的电流也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