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9):
IGBT好坏判断 :

将万用表拨在R×10KΩ挡,用黑表笔接IGBT 的集电极(C),红表笔接IGBT 的发射极(E),此时万用表的指针指在无穷处。用手指同时触及一下栅极(G)和集电极(C),这时IGBT 被触发导通,万用表的指针摆向阻值较小的方向,并能站住指示在某一位置。然后再用手指同时触及一下栅极(G)和发射极(E),这时IGBT 被阻断,万用表的指针回到无穷处。此时即可判断IGBT 是好的。 注意:若进第二次测量时,应短接一下发射极(E)和栅极(G)。
任何指针式万用表皆可用于检测IGBT。注意判断IGBT 好坏时,一定要将万用表拨在R×10KΩ挡,因R×1KΩ挡以下各档万用表内部电池电压太低,检测好坏时不能使IGBT 导通,而无法判断IGBT 的好坏。此方法同样也可以用于检测功率场效应晶体管(P-MOSFET)的好坏。

晶闸管(可控硅)的好坏判断:
1、将万用表拨在R×1Ω挡,黑笔接A(阳极),红笔接K(阴极),指针不动;
2、短接A(阳极)、G(控制极),指针向右摆动,读数为几十Ω;
3、断开导线,读数不变,指针保持不动;
4、短接G(控制极)、K(阴极),指针回归到原位置无穷大处。

场效应管的好坏判断:

方法一:
1、R×10KΩ档,黑笔接G,红笔接S,充电3秒,指针不动;
2、黑笔接D,红笔接S,指针回摆到0Ω附近,说明触发成功;
3、红笔接G,黑笔接D,指针在左边无穷大处;
4、黑笔接D,红笔接S,指针在左边无穷大处,说明MOS管是好的。

方法二:

用万用表R×10KΩ档,把黑笔接栅极G,红笔接源极S,给栅极、源极之间充电,此时万用表指针有轻微偏转;再改用万用表R×1Ω档,将黑笔接漏极D,红笔接源极S,万用表指示值若为几Ω,则说明场效应管是好的。

网友A:
不错,现在这三种管子用得比较多。

网友B:
现在电子器件用的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