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30):
各位老师:触摸屏的寿命是多少啊?可以触摸多少次啊?

网友A:
这是电子寿命问题,谁也不知道能管多久才坏。
触摸寿命问题---如果用锤子的话,就一下子的买卖。如果用手指头,我想手指头磨硬了,屏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B:
呵呵;与品牌及型号也有关系;

网友C:
海泰克的屏似乎比较容易出现暗线问题,西门子的屏跟楼上的不同,以前西门子的屏这边使用10年左右还能保持正常,不过西门子屏,后来国产的tp-178确实不怎么经用,也已经停产了,AB的屏还好。

网友D:
这个有的厂家的样本中会有一些说明的
比如三菱的GT1050等,触摸次数是100万次以上,力小于0.98N

网友B:
我们平时维修各种触摸屏比较多;
触摸板失效的像三菱、PROFACE等这种情况比较少,有的也大多是用户自己不小心把触板搞碎的;
相对而言,触摸板换的最多的就是威纶的;

网友E:
电子的东西 很难说的

楼主:
呵呵,原来如此,多谢各位大师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