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30):
     一台45KW施耐德变频器,带两台30KW电机,一用一备,可工频运行和变频运行。现在的问题是两台电机工频运行没问题,但是变频器准备都没问题,一给变频器启动信号,柜子上面的指示灯全部灭,然后变频器报故障(缺三项),指示灯又都亮了,查了变频器下口接触器没有问题,变频器自检IGBT,晶闸管没问题,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540V。

       实在不知道是哪的问题了,初步怀疑是变频器的板子坏了,请各位大虾给分析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柜子上的指示灯全部灭了?这不是过大的电流产生的么---短路。看来是你转换电路出问题了。

楼主:
是全灭了  过几秒钟又亮了  然后变频器报故障  是不是变频器有问题啊

网友B:
变频器故障

网友C:
另外用线只直连一台电机试试。再报错就是变频器问题。否则就是线路问题!

网友D:
变频接触器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