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30):
不是从外部说,从电机本身来说,都有哪些方面可以提高电动机的功率因数?为什么

网友A:
你准备科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准备科普吗
从电机本身来说,你知道多少?口气到不小啊

网友B:
1.选择合适电动机,不要产生小马拉大车或大马拉小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选择合适电动机,不要产生小马拉大车或大马拉小车。
是电机本身,不是怎么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低定子与转子气隙,尽量缩小槽口宽度,采用磁性槽楔,尽量选用粗导线,尽量选用细长定子磁芯......
降低定子与转子的气隙。。。。你说的是对的,可是为什么这样就能提高功率因数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低定子与转子气隙,尽量缩小槽口宽度,采用磁性槽楔,尽量选用粗导线,尽量选用细长定子磁芯......
降低定子与转子的气隙。。。。你说的是对的,可是为什么这样就能提高功率因数呢?
请问楼主,你是来寻求解决的办法还是来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低定子与转子气隙,尽量缩小槽口宽度,采用磁性槽楔,尽量选用粗导线,尽量选用细长定子磁芯......

 降低定子与转子的气隙。。。。你说的是对的,可是为什么这样就能提高功率因数呢?
请问楼主,你是来寻求解决的办法还是来挑问题?
本人感觉对就会赞成,但在一开始就说了,“从电机本身来说,都有哪些方面可以提高电动机的功率因数?为什么”难道紧接着问一句也有问题吗?

楼主:
即然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肯定对此问题有所了解,又不也不会无所谓的提出来,中间肯定是有解决不了的地方,有些人不认真看题,或者说不想认真思考,就随便一说,另外,也有一些高人,是不想说的,又分两种情况,一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这种当然很少了,另一种是没时间说,可以理解。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又会又想告诉别人分享的。向这样的人致敬。
另请挑问题不做答的人不要再说,一是耽误你的工夫,二是浪费别人的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即然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肯定对此问题有所了解,又不也不会无所谓的提出来,中间肯定是有解决不了的地方,有些人不认真看题,或者说不想认真思考,就随便一说,另外,也有一些高人,是不想说的,又分两种情况,一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这种当然很少了,另一种是没时间说,可以理解。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又会又想告诉别人分享的。向这样的人致敬。
另请挑问题不做答的人不要再说,一是耽误你的工夫,二是浪费别人的时间。
我的意思就是问你,你是来寻求解决的办法还是来挑问题?
不过看你的回贴,应该是个专家,水平很高,不要用这样老师教学生的方式了,你介绍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即然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肯定对此问题有所了解,又不也不会无所谓的提出来,中间肯定是有解决不了的地方,有些人不认真看题,或者说不想认真思考,就随便一说,另外,也有一些高人,是不想说的,又分两种情况,一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这种当然很少了,另一种是没时间说,可以理解。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又会又想告诉别人分享的。向这样的人致敬。
 另请挑问题不做答的人不要再说,一是耽误你的工夫,二是浪费别人的时间。

我的意思就是问你,你是来寻求解决的办法还是来挑问题?
不过看你的回贴,应该是个专家,水平很高,不要用这样老师教学生的方式了,你介绍下吧

我确实查找过一些这方面的问题,但是讲到电机对功率因数的影响的时候,很多都没有详细的说,我只知道一些简单的,书上说电机的槽改成深槽是降低电机的功率因数,只是改变了电机的起动转矩,但是为什么会这样,我就不清楚了,这也是我来问的原因。

网友A:
那我告诉你,你这种态度问问题的话有很多人会不爽的,会影响到答复的

网友E: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呦。电机本身的(自然)功率因数,是由电机的设计制造结构决定的。一个电机一旦结构成型,其自然功率因数就确定了。那么什么是电机固有的(自然)功率因数呢?那就是电机线圈的电感量,感抗比阻抗所占的比重越大,电机的电压与电流相位差就越大,COSΦ越小。比如说,前面的帖子已经回复了,气隙问题,相同功率的电机,气隙越大,需要的线圈电感越多才能保证电机的感应磁势满足驱动力,而电感线圈越大,功率因数相对就低。再有把电机结构增加细长比,也是提高磁通量,降低线圈电感量的一招。总之,高(自然)功率因数电机的设计,就是围绕着提高旋转磁势的同时,降低线圈的感抗来实现。

话说回来了,现代交流异步电机的传动技术,更多是使用变频器来提高总功率因数。电机的自然功率因数高低,不影响总功率因数的控制。因此电机自身的(自然)功率因数,对电网已经没有损害和影响了(工频直驱除外)。大家对电机的自然功率因数没那么计较了。

网友F:
不是有补偿吗?

网友G:
好的电机 定子与转子气隙 都很小,,,,,,,

楼主:
回13楼,谢谢。很有道理。但如果是电机生产厂家,当然应该把电机做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13楼,谢谢。很有道理。但如果是电机生产厂家,当然应该把电机做好了。
电机高(自然)功率因数的代价是提高原材料的品质和严格的制造工艺。而用户希望的是电机能有低廉的价格。因此在电机的设计制造上,总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因为过分的追求电机的技术指标,市场或者客户未必买账。还是要以客户的需求为导向,在此基础上实现电机所能达到的最好品质。

网友H:
楼主你这问题还不如去问电机制造厂家.个人看法关键还是磁路设计.再说这还跟实际使用有很大关系.楼主这问题感觉有点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即然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肯定对此问题有所了解,又不也不会无所谓的提出来,中间肯定是有解决不了的地方,有些人不认真看题,或者说不想认真思考,就随便一说,另外,也有一些高人,是不想说的,又分两种情况,一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这种当然很少了,另一种是没时间说,可以理解。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又会又想告诉别人分享的。向这样的人致敬。
另请挑问题不做答的人不要再说,一是耽误你的工夫,二是浪费别人的时间。

[/楼主此言说的很关键,群里是越来越缺少解决问题的话语了,那楼主不妨直说,关键的技术问题在哪里?要解决有什么麻烦等等,开门见山,你又知道哪些,电机功率因数的提高关键在于电机的设计,用变频器作用较好,总的功率因数可以控制。

网友I:
对4楼回答的超赞。

网友J(2012-11-09):
多学点数控方面的知识,很多网络招聘网站都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