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30):
关盘打开后全是JC文件,不知怎么打开。求高手解答啊

网友A:
技成培训专用的播放器播放吧!

网友B:
百度是这么说的:

JC!文件是什么文件?

  有朋友问,从网上下载了许多文件,包括软件、MP3、电影等,后缀是JC,当点击打开文件时,电脑提示Windows无法找到FolderHider.exe,修改后缀也不管用,询问是什么原因?

  从表面上看,这些文件的容量和网上提示的容量一样,但是,它们都是不完整的,属于未完全下载文件。当使用FlashGet网际快车等软件下载时,会依照被下载文件的大小先建立一个虚拟文件,也就是说,你一开始下载,你的硬盘上就已经生成了一个同等大小的文件,只不过它是空的,什么内容也没有,之后才会按照你设定的线程多少,一段段填充进去,最后完成下载,未完成它就是一个JC文件,表示该文件不完整。

  想要不产生JC文件,可以采用单线程下载,不过要这样也没必要使用下载软件了。对于JC,可以尝试到网上找修复软件进行修复,不过最好的办法还是运行下载软件,选择未完成的任务继续下载,一般网站都会支持断点续传的,希望不会留有遗憾。本报记者 陈迹

网友C:
复制后修改后缀名
基本上可以!

网友D:
看你那是什么光盘啊,哪里来的

楼主:
尝试过了,好像还是不行,尝试过修改为播放的格式,和文本格式,都没法打开,还有其他什么格式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