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30):
各位朋友我进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三菱PLC一般的程序可以编了,今天一个朋友拿了了一个台达的PLC叫我帮忙编一下程序,请问台达的PLC编程和三菱有什么区别哪一种难还有输入端S/S.和输出端C0.~C5三菱PLC没有的不知代表什么  。谢谢

网友A:
使用差不多的,上台达的官网下载个对应型号的PLC硬件说明,里面有接线说明的

网友B:
呵呵;指令还是比较接近的;
台达的输入端是S/S,输入信号要外部DC24V电源的,S/S上可以接0V,也可以接+24V;
C0.~C5是输出的公共端,相比于三菱的COM0 COM1  COM2。。。。。

网友C:
2楼版主的解释很清楚了

网友D:
如1楼所说,可以先下载对应型号的硬件说明和指令说明;有的指令,可能有细微差别,
比如,我作过STL指令的简单试验,细节上就有点差别;好像PLS指令也是。

网友E:
就现在我所接触过的PLC,感觉编程序图的方法有三种比较有代表性,为三菱\西门子\欧姆龙.

网友F:
会三菱的,台达基本就会了。

网友G:
学习了,向二楼学习

网友H:
内部继电器不一样,所以要看一下说明书才行,其它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