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A2USH-S1 CPU 求教

楼主(2012-07-30):
我想请问在编程的时候本来是要用L400 L401等L类指令的 编写的时候出来的是M指令.请教为什么?
另外在第0步 第一步处的换成L401 L400之后自锁存了 如何复位 ?

网友A:
Y21B或是Y21A,有信号就能复位后面的

网友B:
L是锁存继电器;

网友C:
L是锁存继电器? 三菱的么?

网友C:
那这个锁存继电器是怎样使用的?一般使用在什么情况呢?谢谢。

网友B:
锁存继电器,当PLC上电或复位时,对应的状态不会被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