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30):
各位大神,我用二台不同厂家的变频器带同一台德能的异步电机,一台变频器带就会有振动,出来的电流波形也会波动比较大,情况好的那台就不振,波形基本不怎么波动。都是在60HZ运行。跪求指导这个振动会和什么因素有关系,是变频器的调制方式、死区时间补偿还是载波频率的关系呢???

楼主: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啊!最近就一直在寻找这中间的差异,不知道如果从软件上修改的话应该改那部分呢?

网友A:
在换个变频呗

网友B:
把运行的频率降低点试试,那台振动的变频器达不到运行60HZ的条件

楼主:
单位现在就是让我做改善的措施,找到二台变频器的差异。。。能换就好了呀

网友C:
是大变频器还是小变频器,如果是大变频器的话,更换变频器估计是不可能的,只能从参数方面去改善它。具体细节我觉得最好咨询下厂家的技术人员,他会向你提供一些可行的整改方案。

网友D:
整套图纸给你

网友E:
为什么要在60HZ上运行?恒功率啊

网友F(2013-01-26):
这个问题很难讲是什么问题。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有问题的变频器内部是怎么工作的,什么控制结构?是V/F控制?是VC控制?它的硬件电流是什么形式的?有什么问题?这些都不知道,怎么分析呢?总不能瞎猜吧?

网友G:
改变一点有振动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试一试

网友H:
 不知道啊  来学习啊

网友E:
咨询下厂家的技术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