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30):
位现在有一个问题:
三相电三角形接法,两相之间有3组灯管,每组灯管对应一个区域,通关可控硅控制从而控制该区域的温度。但是有时候会出现一组灯管调整后,另外的灯管对应区域的温度也会改变。我怀疑是不是存在着干扰或者噪声,使得电压不稳定。现在各相的功率该如何算法? 如果存在相噪声和干扰该如何排除? 求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能不能用三相星型接法。我试着改过几次。效果不错!

网友B:
电源容量小?导线细电阻大?实在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