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

楼主(2012-07-30):
欧姆龙系列MY4N   继电器本身自带带指示灯,220VAC ,经过现场一个光电开关,光电开关是开点,当有金属挡住光电开关时,继电器吸合,本身指示灯亮,继电器的一个开点接通。当金属离开光电开关,继电器断开,本身指示灯灭,所带开点断开。现在问题出在当金属物离开光电时,继电器指示灯灭,但是开点不断开(继电器)。换了底座和继电器都这样。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感应电造成吗?

网友A:
你可以先通个电源试一试中继电器有没问题的嘛,用万用表测一下光电开关内部的常开常闭有没问题,这样你基本可以找出问题的所在了

网友B:
光电开关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电开关不好
认同

网友D:
当光电开关无遮挡时测一下继电器的线圈有没有输入

网友E:
可参照1楼和4楼的方法,判断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F:
量一量当光电开关动作时和停止时继电器的电压便知道答案,照楼主说应该是哦光电开关坏了。

网友G:
光电开关本身漏电.

网友H:
是不是接线有毛病

网友I:
开关有问题才这样的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F:
量一量当光电开关动作时和停止时继电器的电压便知道答案,照楼主说应该是哦光电开关坏了。

网友K:
应该检查一下光电开关静态电流,继电器吸合后只要很小的维持电流,如果静态电流达到维持电流,就不能释放了。

网友L:
传上你的接线图,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M:
剩磁,光电开关漏电流共同作用的结

楼主:
我也认为是光电开关的问题,但也不排除现场感应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