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30):
三菱FX2N-4D/A模块输出的0~10V电压时有时无,有哪位碰到过类似问题的吗?有哪些情况会造成这样的故障!

网友A:
这个是程序问题或是本身模块质量有问题

网友B:
重新编个程序,把输入的数字量固定,看一下输出值是不是稳定的;
如不稳定则可以基本上判断是硬件有问题;

楼主:
PLC扩展口借口不好,已经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