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30):
一个关于电机接法的问题,现有额定电压380V的三相电机一台,但是电源是三相220V的,如何接,三角形接法烧了一台电机,各位高人有何高见,小弟在此谢了

网友A:
星形行吗?

网友B:
三相220v的电源。到底是什么电源?电机除了三角形和星型接法还有什么接法吗?

网友C:
原来是星形接法吗?如果是,那么角形就不应该被烧?如果烧了就证明线圈的首尾弄错了??

网友D:
那三角形都烧了 星形更不能运行

网友E:
你们那就没有380的电源吗?3相220V很少见啊。

网友F:
烧坏的电机是怎么烧坏的?是高速转动的时候烧坏还是转不动烧坏?
一般常用的电机额定电压一般都是三角形接法。
如果找不到其他毛病也只能按照#3说的线圈接错了

网友G:
日企里面很多设备都是三相200V

网友H:
最稳妥的办法就是自偶升压,星接更带不动负载。

网友I:
380V时电机的接法是什么

网友J:
1先用万用表测量三相220V电源是否正常,再查下电动机三角和星形接法。搞清楚不会烧

网友K:
线电压太低了,因为三角形接法应该要380V电压的,电压相差30%,电机肯定要烧的。你应该把电机改成星形接法,因为星形的三相是220V电压;

网友L:
3相220的吧,,加个电容我今天刚修了一个。。。

网友M:
你电机多少KW?380V时的接法是Y还是角?如为Y时,用3相220V的电源就要角接。不过我诂计你的电机原来应该是角接的,不然应该不会烧的。

网友N:
一般三相异步电机有6个接线柱
分为星形接法和三角型接法(根据电机铬牌上标示的接法为主)
W2  U2  V2
*--*--*
*  *  *
U1  V1  W1
|   |   |
A   B   C
            这种接法为Y型接法,电压为380V
W2  U2  V2
* * *
| | |
* * *
U1  V1  W1
|   |   |
A   B   C
    这种接法为△型接法,电压为220V

需要指出的是,有的电机不提供△型接法,所以不能随便改变接法,一般铬牌上写着接法,电机接线盒的反面也会明确写星型和三角型的接法

网友O:
引用 网友K:
线电压太低了,因为三角形接法应该要380V电压的,电压相差30%,电机肯定要烧的。你应该把电机改成星形接法,因为星形的三相是220V电压;
多数电动机(除了一些小电机)都允许380V和220V两种接法(包括690V,380V)只不过是角型和星型两种形式而已。我就遇到过输出3×220V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