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30):
今天一朋友问我,从变压器出来的电压C相215V,B相228V,A相229V,C相到用户端只有118V,我问他量电流吗,他忘了.并告诉我零线有90V的电压.不知何故,特来请教各位师傅.谢谢了.

网友A:
三相用电不平衡 调整三线负荷用钳形电流表测每相电流把电流高的那相调整到电流低的那相也有就解决了仅供参考

网友B:
三相负载不平衡引起的,零线有电压说明变压器零点漂移了,中性点接地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相负载不平衡引起的,零线有电压说明变压器零点漂移了,中性点接地有问题

应该是这种情况。

楼主:
谢谢各位回帖,我去量了一下电流,A相134A,B相210A,C相150A,零线电流有60A之多,因为是居民区,不太好调整,请各位指教。如与接地有没有关系,因为在变压器处量也有20安之多。

网友D:
变压器 或是电线是不是过载了啊   是多大的啊

楼主:
谢谢指教,变压器是350KVA的,导线是120平方铜心电缆,我想不会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D:
从变压器出来的电压C相215V,B相228V,A相229V,C相到用户端只有118V  零有90V的电压
 变压器接地了吗  你所有的电压是对地量的吗  120的电缆零也有70啊  如接地了  零还有电压零有问题  还有你所有的电压是对地  还是对零啊  你的电流时在什么地方量的啊  是用户侧  还是变压器啊
 古怪问题  我喜欢啊

楼主:
谢谢回复,A,B,C三相是对零测量,零线是对地测量,在用户侧测出零线对地电压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