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仿真求教

楼主(2012-07-30):
各位师傅我才学PLC,今天用V4.0 STEP 7 MicroWIN SP6做了个东东,想用仿真软件瞧瞧,但是没法加载到S7_200汉化版.exe
   是我的软件不对路还是某个地方我理解错误了。那位有空的师傅麻烦瞧瞧原因,谢谢各位了。

第一次做求老师指点错误

楼主:
那个啥,我自己先顶顶。可别跟着蛟龙潜水器下海底。。。。

网友A:
程序编的有问题,仿真软件也好像不对,不过你用你的仿真软件试一试吧,里面有修改了的程序和软件用法!

网友B:
仿真不是万能的

网友C:
先导出为       *.awl文件以后,再用仿真软件打开

楼主:
谢谢了,我回去自己在好好研究研究。

楼主:
那个,那个啥。我弄的这个原件全英文的我自己一点都不会外语,怎么个导出实在是不好办啊。谢谢师傅指点了

网友D:
File -> export 导出

楼主:
谢谢只点了,终于找到那个是导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