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求教“上升沿脉冲”

楼主(2012-07-30):
我想请教GX上的 “上升沿脉冲” 怎么写不出来?GX上面的图标都变灰色了? 请问编写是如何写出“上升沿脉冲”? 谢谢各位!!

网友A:
LDP 就是上升沿脉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DP 就是上升沿脉冲~

网友C:
选择的PLC型号,是否支持该类指令?

网友D:
在FX系列好像要FX1S以上的型号才有这个功能

网友E:
楼主,看看你的PLC 的型号。

楼主:
A2USH-S1 CPU

网友F:
呵呵;三菱老的A系列不一不定有这条指令;

网友G(2015-05-20):
FX1N以上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