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 来检测速度

楼主(2012-07-31):
现在我要用永宏PLC来检测 一台电动机的速度 但问题是那齿轮没有60个那么多  我还能用不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检测速度不一定要用SPD指令呀,可以考虑其他方法。

网友B:
楼主说:那用什么方法呢?

网友C:
装个编码器来测速不就行了

网友D:
想的有点复杂

网友E:
用高数计数器来计数,然后用当前值除以时间

楼主:
他计数速度能有多少快啊 能跟上转速不?/

网友F:
使用SPD指令比较便利,但因受到扫描周期影响,存在计数误差,仅用于精度不高的场合。如果精度要求高,脉冲频率高,则建议用高速计数,加定时中断。

网友G:
有现成的指令为何要运算?